44B0 RTC 跑得飞快

楼主(2007-12-18):
44B0 RTC 跑得飞快
不是必然,但是比较经常,
32.768k 晶振正常
其他的也正常,初始化的时候没做其他的设置。只是读取当前的时间。
请大虾指点下。。。。

网友A:
可以用公版的test程序测试一下,避免是软件问题

再检查一下时钟电源,保证它在数据手册上说明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