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延时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如何才能实现手机电源开关的功能啊?
比如按下power键2~3秒后(给出一个电平信号,小于3秒则不输出信号)才开机,不知那位大侠知道电路或芯片啊!

网友A:
呵呵,涉及到系统的电源管理方案

延时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B:
这个很多是放在软件里面做的。

楼主:
不仅仅延时,主要是小于3秒要不输出信号

软件倒是也可以做,但我用的手机应该是硬件控制开关的(按下3秒后才加电开机,系统才运行的,小于3秒是开不了机的),当正常使用时可以通过软件进入休眠或省电。。我搭了一个电路,但是很复杂,我想应该有芯片可以用的吧,就是不知道门道,呵呵,希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