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段程序,真的很考人

楼主(2007-12-19):
AD, IO, se, bios, os
这段程序是从龚俊S3C44BO_BIOS中的一个小段程序,实在是看不懂,那位能分析下???

if((prog_begin==0)&&overwrite0) {
   unsigned int ins;

   ins = *(unsigned int *)data_begin;
   if((ins>>24)==0xea)   // instruction: b xxxx, now just support b instruction!!!
    bios_load_addr = ((ins&0xffffff)<<2)+8;
   else
    bios_load_addr = 4;  // other instruction, jump to 4

   bios_load_addr = (bios_load_addr-BIOS_LOAD-8)/4;
   bios_load_addr = (bios_load_addr&0xffffff)|0xea000000;

   *(unsigned int *)data_begin = 0xea000000+(BIOS_BASE-8)/4;

   modify_a0 = 1;
  }
  cache_cfg = rNCACHBE0;
  rNCACHBE0 = 0x20000000;
  SectorProg(prog_begin, (unsigned short *)data_begin, size);

  if(modify_a0) {
   size = FlashSector(size-1)+SECTOR_SIZE;

   FlashRead(FlashSector(BIOS_LOAD), (unsigned short *)(DFT_DOWNLOAD_ADDR+size), SECTOR_SIZE);
   *(unsigned int *)(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 = bios_load_addr;
   SectorProg(FlashSector(BIOS_LOAD), (unsigned short *)(DFT_DOWNLOAD_ADDR+size), SECTOR_SIZE);
  }
  rNCACHBE0 = cache_cfg;
}
对if(modify_a0) {
   size = FlashSector(size-1)+SECTOR_SIZE;

   FlashRead(FlashSector(BIOS_LOAD), (unsigned short *)(DFT_DOWNLOAD_ADDR+size), SECTOR_SIZE);
   *(unsigned int *)(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 = bios_load_addr;
   SectorProg(FlashSector(BIOS_LOAD), (unsigned short *)(DFT_DOWNLOAD_ADDR+size), SECTOR_SIZE);
  }
这一段实在是不明白. *(unsigned int *)(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 = bios_load_addr;
放一条跳转指令.跳去那里?
BIOS_LOAD这个地址是怎样来的??
各位解释下,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A:
.

打个电话,问问龚俊不就得了。

楼主:
re

龚俊的电话是多少

网友B:
BIOS_LOAD

都大写,估计是预定义的
嘿嘿,瞎猜,没看过龚俊的代码

网友C:
有啥考人的?自己不统一风格的代码看都不看!

网友D:
re

*(unsigned int *)(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 = bios_load_addr

这样写你就明白了
unsigned int* p;
p = 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
*p = bios_load_addr;
其实就是把值为DFT_DOWNLOAD_ADDR+size+SECTOR_SIZE-4的地址赋值为bios_load_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