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修改arm7的bin文件

楼主(2007-12-19):
我有一个嵌入式开发的编译好的arm7文件。

是一个网络设备。

现在知道它在运行时会设定一个固定ip :192.168.1.1,现在想将它改为192.168.1.2

(试过用ultraedit改里面显示在lcd上的中文,成功了,不过ip地址这个,找不到在哪改)
请问用debug能否实现。如果不行,那要用什么工具实现。谢谢

网友A:
如下

在bin里找 C0A80101 改为 C0A80102

楼主:
找不到

找不到

网友A:
IP也就那几种表示方法

点分十进制转化十六进制就是上面的
要么你就当全部是字符来查询,用每个的ascii码.

网友B:
用反汇编工具试试看

网友C:
老王 那个反汇编ARM工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