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烧掉 NXP2119 片子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烧掉 NXP2119 片子的历程:

   我用NXP2119已调通了串口、定时中断、输出等功能,但为何加上CAN模块就烧掉了?心痛不已,几十蚊一片,烧掉了4片。
   我用的是周立功公司的 EasyARM2200 开发板。因想弄一下CAN,买了5片 NXP2119。 焊在了开发
板附送的一块 CPU PACK 上。

1:用PCA82C251做CAN收发器,小心翼翼接到开发板的引脚上。用周公提供的ARM_CAN232示例程
   序,用 DebugInFLASH 方式编译,用AXD调试。第一次进入AXD正常,一运行就死掉。
   换上已调好的程序(没CAN),发现不能运行。用H-JTAG检测不到芯片。

2:以为在第1步中没加什么隔离,导致CPU损坏,不解?因为CPU的I/O口 在5V状态下不可能一下
   子就烧掉了,如果真是如此,芯片那也真是太差了。为了防止再出现上述情况,在CPU  CAN
   的TD1加三极管隔离,RD1加二极管隔离,信心十足的运行,结果是一样,芯片烧掉了。

   3:为什么??难道是PCA82C251接法有错误?其实PCA82C251的外围元件很少,为了保险起见,又从周公代理那买了块开发板配套的CAN板 CTM1050T。接上去运行,烧片依旧!!

4:开始迷惘了,用我调通的NXP2119程序,把周公提供的ARM_CAN232示例程序添加了进去用 DebugInRAM 方式编译通过后,用AXD调试。情况还是芯片烧掉了。

5:捕捉了3幅图片,供参考。

6:事到如今,只有一片NXP2119了,也不能去做试验了。只能 SOS !!!

楼主:
烧掉 NXP2119 片子的图1

楼主:
烧掉 NXP2119 片子的图2

楼主:
烧掉 NXP2119 片子的图3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

坏.估计是程序里面有异常,导致JTAG口无法使用.
有一招比较见效,就是一直把ISP脚拉低,这样ARM完全在JTAG控制下运行(当然无法脱机运行).当调完程序以后,再释放掉ISP脚.还有你用的是老的easyJTAG吧?换wiggle吧.速度和稳定性都比它强.

网友B:
。。。

 记得以前用2200的时候,有烧过一次。现在项目需要,不怎么用老菲的了。

楼主:
答谢回复的朋友!

我用的是周公提供的ARM_CAN232示例程序,难道有问题?因CAN我不是很懂,所以拿了个示例实习一下!

6楼的wlg_9朋友:程序导致JTAG口无法使用?当我发现烧掉之后,再用没有CAN的程式还是运行不了呀!当我重新焊一块时,没带CAN的程式可运行,当运行带CAN的又是不行?wiggle在哪有卖!

纳闷!

网友C:
芯片可能没烧,用ISP擦除后再试试.

网友D:
支持9楼,zlg的很多模板都带加密的,加密后jtag无法访问

网友E:
不用NXP2119, 用其他芯片做CAN

 51CPU+MCP2515+PCA82C250  也可以做CAN

网友F:
wiggle哪都有,搜索一下试试看

楼主:
是否要放弃NXP, 用三星?

都说ZLG资料很多,很方便.如此说来用周公的东东还得考虑考虑!

9楼 10楼的朋友,谢谢你们! 我准备按此方法试试! 如果还不行考虑放弃NXP!

楼主:
此问题搞定

按9楼 10楼朋友的方法,原来是真的要用ISP擦除.

重新试后,行了!  兴喜若狂!!

再次感谢所有发言和路过的朋友!

以前我是很少上网的,所以没感到这么温暖.

经历了这次,我要加强上网的力度,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