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公司的ARM芯片用的多些?(ARM7)

楼主(2007-12-20):
学习ARM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学习是学习,就找一个资料全的吧,如2410.或是找ZLG的开发板,有

网友B:
...

 LZ你就不会问。
 应该问哪个行业用那种ARM多,因为不同公司的ARM在不同行业侧重不一样。
 如,消费类,肯定是三星最多,但是通讯类,高档级别的是POWERPC最多。。。。

网友C:
是哦,同10

不同的ARM都是有不同的针对性
我了解的ARM中,还没有哪一款是通吃的

网友D:
咦,POWERPC是ARM?

网友C:
他的意思可能是高档的ARM不能胜任

只能用POWERPC,比如PS3里的CELL,虽然不叫POWERPC,但也是POWERPC一脉传承而来
如果用ARM,则无论哪款ARM都是无法做到CELL的性能指标的

网友E:
cell不单纯是指令集的问题

更多的是工艺技术。如果IBM玩arm,估计比arm公司快多了。
就像intel玩arm,能到1G一样。

网友B:
....

wangkj 说得有道理

楼主:
正在学习中!

我看完了ZLG系列的ARM教程!
  但是不知道怎么又买了块2410的开发板,不知道是听谁说,这个好象停厂了啊
  现在到是会裸奔,至于移植操作系统就不会了,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才要移植操作系统.

网友A:
re:不需要自己移植.开发板应该有文档

楼主:
有是有但是不大知道.里面的文档用ADS都不能RUN都有也错误

错误为fatal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