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DT和ADS哪个更合适呢?

楼主(2007-12-26):
(无正文)

网友A:
启动代码的含义很简单

启动代码的含义很简单.

最基本的两条:
1.设定中断向量表
2.设定各种模式下的堆栈指针,分配堆栈空间,使我们能够使用C语言.
3.有的处理器为了加快执行速度,使程序在内存中运行要进行地址重新映射.

如果是GNU还要拷贝已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到ram中.如果是keil,iar就由编译器自己做了.

这些东西如果初学,会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用keil或者IAR先作个项目,
熟悉了arm,再回头看,就不算个什么.

另外IAR的例子特别丰富,很多可以稍加移植就能用.
IAR的缺点是不同厂家的启动代码的具体实现以及中断函数的写法形式上很不一致,
keil的不同厂家的启动代码的具体实现以及中断函数的写法形式上很一致.

网友B:
选ADS吧,通用

网友A:
keil容易使用

keil容易使用
IAR也不错.

ads,rvds用起来不舒服.

网友C:
推荐KEIL MDK

KEIL MDK 是面向具体芯片的,学起来更容易一些,IAR也一样

网友A:
keil自动生成启动代码

keil自动生成philips的lpc系列arm,atmel的arm7以及三星的arm7的启动代码.
而且提高了启动代码的选项的图形化配置工具.
可以大大降低初学者的学习瓶颈.

arm的启动代码这个冬冬到不是汇编特别难,而是要和编译器的链接器配合,熟悉汇编伪指令,这些和arm本身关系不大,却加大了学习arm初学难度.

用keil可以先不管其启动代码,等arm裸奔的熟了,回头看会容易很多.

而且如果不搞linux,就用philips和atmel的arm裸奔,可以不去管什么启动代码.
(学以致用,实用主义)

网友D:
ADS

启动代码 才是真正了解ARM 内核的方式!

网友E:
ADT是小公司行为,它用的是linux 的编译器

还是尽量用大众化的东东

网友F:
用IAR

IAR启动代码都可以全部用C

网友A:
如果只是裸奔,

arm的启动代码这个冬冬到不是汇编特别难,
而是要和编译器的链接器配合,
熟悉汇编伪指令,
这些和arm本身关系不大,
却加大了学习arm初学难度.

要了解启动代码,就直接看uboot等bootloader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裸奔,
可以不去管什么启动代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
建议还是搞清楚启动代码的含义吧

要不然这个ARM裸奔的编程就跟WIN下VC编程差不多了

网友H:
推荐用ADS,感觉Keil的调试环境做的不如A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