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的BootLoader?

楼主(2007-12-27):
各位大佬,
我看了以便LPC2214,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 在网上看了一些所谓的Bootloader程序,好象实现的功能
      都个工程文件中的Startup.s的功能类似.
      Bootloader程序是否就是Startup.s?
   2. 在执行IAP和ISP执行时需要调用Boot Block中的程序功能来实现.
      那么Boot Block又称之为啥?
      Boot Block中程序是IC本身固有的,还是需要用户烧入?
   3. 在硬件RESET时,需要判断BOOT 0..2是否需要从外部Flash启动.
      做这些判断操作的代码又处于哪块内存中?

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LPC2214,所以下述可能不正确

1.Startup.s是用汇编写成的"启动代码",CPU复位后先运行它,主要功能是初始化硬件存储器为C语言设置堆栈等.一切OK后就跳转到C语言的main函数,另外也会有一些中断处理代理等.页Bootloader可以理解成普通的应用程序,相当于PC机的BIOS,在嵌入式应用中,它除了向PC机BIOS那样装载操作系统外,还有下载操作系统(如linux,wince等)的功能.它们是不同的,Bootloader程序中也会有启动代码——Startup.s。
2.Boot Block,应该称为启动块,用来保存一个系统程序中的启动引导程序的(你可以理解为Bootloader,或是其一部分,或只有Startup.s,但一定要初始化好硬件及RAM).
3.这些判断应该是处理器硬件完成的吧.

更详细和准确的答案,楼主可以去ZLG-ARM请教他们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