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学ARM是不是从裸奔开始

楼主(2007-12-29):
学过单片机,能用C和汇编编些小程序。

现自学ARM,对操作系统,BOOT  有点模糊。感觉入门难

请问可不可以先拿它当单片机用,等熟悉硬件结构后再上操作系统。

大家说这种学习方法可取吗??

目前学习的是三星的44B0

网友A:
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从S3C44B0开始的,当年自己做的板子
现在看起来,还是先从内部集成SRAM和FLASH小ARM开始比较容易,可以先绕过初始化DRAM和烧写片外闪存的问题,入门容易些.缺点是不能上复杂的系统(这一点其实44b0也好不了多少)

网友B:
从第一条汇编指令LDR开始的,点流水灯^_^

网友C:
ARM

裸奔是开始,还是要花时间来做BOOTLOADER,硬件驱动,然后把操作系统下下去,再搞搞应用软件,基本上就成ARM牛人了

网友D:
不必从裸奔开始

但是,既然有单片机的基础,从裸奔开始也是不错的。
建议用st m3或者其他的内置flash sram的单片机形式的arm开始玩。
就是一个快速,大容量flash sram的32单片机。
谁要是做个m3的板子,卖50元就好了。

网友E:
不是

    先学汇编再学操作系统,那是老黄历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老牛拉破车吗!操作系统是做什么的,就是要减轻你的工作量,让你觉得简单,如果你觉得使用操作系统增加了你的负担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他使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了。

    先易后难,建议一开始就使用操作系统,如果感兴趣再深入研究。以前从汇编入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时代发展了,bootloader、OS、FS、GUI、TCP/IP、USB等全都有人给移植好了,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在操作系统辅助下,你能一开始就做一些复杂有趣的应用,学了就能用,常用就忘不掉。如果你从硬件和汇编学起,那么将会处处制肘,痛苦不堪。学了不知道有什么用,不知道用处就不会有高效率,短期内看不到效果影响信心,换了一种硬件马上要从头开始,以前积累的全都白费。当你跟着ARM7、ARM9、ARM11等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一路狂奔,哪天是个尽头呢!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底层硬件上,变化太快,基本上等你学会了就过时了。要在OS平台下抽象所有本质的东西,这样不管硬件怎么变,本质不变,保护自己的前期投资,使自己始终能够不断积累,而不是象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到头来啥也没留下。

    在OS辅助下,清除了所有障碍,你照样可以把ARM当单片机使用,不过,此时你不用操心串口驱动、USB、IP栈等细节,把精力集中在想学的内容上,而不至于为了实验个USB程序,还要先把串口驱动和NAND FLASH驱动做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同时OS还自动管理电源功耗和合理调配资源,实现高速低功耗,即使你没意识到的一些细节,它也为你打点好了,使初学者也能作出专家级的软件。

    在OS辅助下,你能一上来就编写庞大复杂的程序,但工作量反而比原来写小程序少。bootloader用熟了就不难,现在感觉难,很大可能是你没用过,所以自认为很难。就是因为你不熟悉硬件所以才更应该使用OS。建议不要套牢在某一型号的芯片上,所有自己积累的技术都基于本质抽象层,例如中断系统基于万能抽象体系,而不是某款芯片自己特有的结构;USB主机栈完全基于USB总线驱动,高层软件绝对不直接与硬件打交道等,这样你的技术积累就能实现保值增值,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不是狗熊掰棒子。

    下面的系统已经移植好了各种bootloader:redboot, u-boot, bootrom, zlgboot, (vivi, blob)。各种操作系统:ecos, VxWorks, uClinux, ucos, uItron等等,拿来就能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全包圆儿了,你想学的各种知识里面都有,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再往里加,开发方法就是链接我们提供的库,应用程序你原来习惯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一个现成环境,不用自己再走弯路摸索了,前人都已经总结好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

楼主:
楼主辛苦了,说得很详细

建议不错,照这样的说法应该更容易进入状态.
裸奔的路会走得长一些...

嗯,很值得参考!

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建议真的不错

他的建议真的不错,以前我也是从头到尾什么都自己移植,这样会花很多的时间,现在芯片的变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