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序

楼主(2007-12-30):
ORG 0100H
START:
MOV  TMOD,#20H
MOV  TH1,#0F3H
MOV  TL1,#0F3H
MOV  PCON,#00H
SETB TR1
MOV  SCON,#50H
MOV  R1,#00H
SETB EA
SETB ES
SCAN:JNB P1.0,FASONG
     JB RI,JIESHOU
     AJMP SCAN
FASONG:CJNE R1,#0FH,LOOP
 LOOP1:INC R1
       MOV A,R1
       MOV SBUF,A
WAIT:JNB TI,WAIT
     CLR TI
     AJMP SCAN
LOOP:MOV R1,#00H
     AJMP LOOP1
JIESHOU:MOV A,SBUF
        CPL A
        MOV P0,A
        CLR RI
        AJMP SCAN
        END
各位大侠:麻烦你们帮小弟检查一下程序
要求双机之间可以收、发0001到1111的数据,而且采用p1.0引脚的按键控制发送,但是下载到单片机后,结果不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自己先尝试去读懂程序吧.

看程序(SETB EA;SETB ES)好像是打开了串口中断,串口中断入口怎么没有处理程序.
用了查寻

网友B:
你先学会改别人的程序吧。

你先吧书上的单机程序搞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