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等是怎么集成到IDE环境

楼主(2008-01-02):
请问各位,从源代码到可执行文件之间的转换用到的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等是怎么集成到IDE环境中的?有谁知道么?或者告诉小弟看什么类型的书或资料可以知道也行啊。谢谢了!

网友A:
一直都是使用集成好的,所以一直也没有关注.楼主知道后告

诉一下阿南,哈哈,也学习一下.
是否应该找编译原理方法方面的,哪位热心人,介绍一下

网友B:
不需要集成进IDE软件,你通常看到的是IDE的用户界面

所有东西是打包一起安装好的,在用户界面的背后,这个软件只需在需要的时候调用相应编译器、汇编器或链接器即可。

哈哈,没有什么神秘的。

网友C:
IAR和KEIL是不是用的自己做的编译器??

网友B:
如果是ARM核心的编译器

IAR的EWARM中用的是自己的编译器;KEIL的环境中用的是ARM公司的编译器。

其他的核心如8051,IAR有IAR的编译器,KEIL有KEIL的编译器,这个Keil的编译器是KEIL并入ARM之前就有的。

网友A:
恩,还是香版主专业,见多识广

网友D:
你开个DOS窗口,所有编译器汇编器之类都能

直接在DOS窗口下执行,只是你得用两只手从键盘敲很多的东西进去才行。于是你想:能不能自己编个程序开个窗口,里面显示的都是些菜单项配置项,用鼠标点点就自己产生那一大串字符,然后CTRL-C,再去DOS窗口里点鼠标右键粘贴,那键盘就只敲个回车了。

您就顺着这个思路一步一步走吧,咱自己也能弄个IDE出来。

俺们这些从DOS时代混过来的人,知道干手工活儿的辛苦,寻找更好的工具甚至自己改造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LZ恐怕是没经历过这个,买第一台电脑就是花花绿绿的窗口。还不错LZ终究还想了解一些技术发展史,很多人报着学习的目的买了电脑后立码就跌进OPENGL/DIRECT3D营造的梦境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