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看一下这句U-BOOT里的汇编语句

楼主(2008-01-03):
_TEXT_BASE:
            .word TEXT_BASE

请问“word”与前面的“点号”是什么意思呢,以及整句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用.word定义了一个字大小的标号"_TEXT_BASE",

TEXT_BASE是一个在C语言中的函数,以后通过访问_TEXT_BASE(该处就是TEXT_BASE函数的地址)取得函数地址,而实现调用等功能.
呵呵,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可能表达的不清楚,楼主见谅啦

网友B:
伪指令里边应该有介绍吧

ARM的汇编好长时间都没看没摸了,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