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知道自己是在RAM运行还是在FLASH中运行

楼主(2008-01-03):
别人写好的程序,这段程序下载到FLASH中,程序中包含有代码搬移部分,上电一启动时,将FLASH中的程序搬移到RAM中运行.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我在仿真器运行时,这是JTAG是将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那这时怎么样不运行启动代码中的代码搬移部分.

网友A:
对一地址读写,能写就是RAM

网友B:
代码搬移部分是有一个判断的

网友C:
可以参考U-Boot,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要结合工具链和ARM本身的寻址特点

网友D:
看看当前的PC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E:
RE

程序里面包含了地址信息,下载到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开始运行,都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