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复位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是仿真器复位引起的.

仿真器复位和上电复位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查看JTAG接口那部分原理图

楼主:
谢谢斑竹,但上电复位FLASH中的数据没有丢失.

我在看看电路.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哪个处理器和Flash?如果确定Flash数据丢失

楼主:
at91fr40162和AM29LV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