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位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8-01-04):
现要把下面的位图数据"Back"改为汉字"返回".请问"返回"的数据怎么提取.另外Palback结构体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图形界面是UC/GUI.

const GUI_COLOR Colorsback[] = {
     0x000000,0xFFFFFF
};

const GUI_LOGPALETTE Palback = {
  2,    /* number of entries */
  0,     /* No transparency */
  &Colorsback[0]
};

const unsigned char acback[] = {
  XXXXXXXX, X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XX, _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X_, _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______,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______,
  XXXX____, _X___XXX, XXX_____, ________, __XXX___, ________, XX______,
  XXX_____, XX____XX, __XX____, ________, ___XX___, _______X, XX______,
  XX_____X, XX____XX, __XX____, ________, ___XX___, ______XX, XX______,
  X_____XX, XX____XX, __X___XX, XX____XX, X__XX__X, X____XXX, XX______,
  _____XXX, XX____XX, XXX_____, XX__XX__, X__XX_X_, ____XXXX, XX______,
  X_____XX, XX____XX, __XX__XX, XX__XX__, ___XXX__, _____XXX, XX______,
  XX_____X, XX____XX, __XX_XX_, XX__XX__, ___XXXX_, ______XX, XX______,
  XXX_____, XX____XX, __XX_XX_, XX__XXX_, ___XX_XX, _______X, XX______,
  XXXX____, _X___XXX, XXX__XXX, XXX__XXX, X_XXXX_X, X_______, XX______,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______,
  XXXXXX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______,
  XXXXXXX_, _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XX, _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XX, X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

const GUI_BITMAP bmback = {
 50, /* XSize */
 20, /* YSize */
 7, /* BytesPerLine */
 1, /* BitsPerPixel */
 acback,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
 &Palback  /* Pointer to palette */
};

网友A:
一般的字模软件都可以提取,可用google搜索"字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