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怎么才能算一个任务?

楼主(2008-01-07):
我看了很多天UCOS,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为什么空闲任务不用OSTimeDly?另外一个任务就绪了,怎么调度呢?是不是只能在中断中调度了。
2、我现在对怎么才算了个任务有点糊涂,比如我们要完成一个读4*4按键然后点亮相应灯,然后送液晶显示,最后把计算结果送到串口;收到一个串口数据进行显示,然后存EEPROM。比如这么个流程吧,怎么分配任务呢?

现在我只看了简单的调度,比如送串口数据,可是比如我2写的完成几个功能怎么分呢?谢谢各位。

网友A:
re

空闲任务里面当然不能调用OSTimeDly,调用OSTimeDly会进行任务切换,都已经在空闲任务里了,再切换到什么地方去呢!
那是怎么调度呢?如果有异步事件到来激活了一个任务,就会直接切换到该任务中去执行。否则就要靠定时中断OSTimeTick查询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