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断的小问题

楼主(2008-01-08):
(无正文)

楼主:
原因是这样吗

从ARM中断执行过程来讲,是不是程序会跑飞?

网友A:
re 1楼,当然不可以!您要详细阅读使用处理器的中断部分,

还要分析理解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表的设计及中断处理的执行过程.否则产生中断时程序会跑飞

楼主:
谢谢

那么使用扩展外部中断需要注意什么呢,这方面的资料您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