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PC2132做了一个简单的才程序,出现这个警告

楼主(2008-01-09):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希望大家能解答,谢谢
其中第8行 对应的是return 0;  语句

02.c(8):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include<LPC213x.h>
int  main(void)
{
while(1)
{
I2C1DAT=0x45;
}
return 0;
}

网友A:
<前应该有空格吧~~~

网友B:
晕...那个空格可要可不要的~~~~

楼主的错误在于前面有个while(1)是死循环,所以下面的代码return 0;就不会运行到了,因此给出警告。删除该行即可去掉这个警告。

网友C:
呵呵

02.c(8):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字面意思就是 第8行的程序执行不到.因为前面有while(1);

网友D:
就是你没本事return啦。。。

网友E:
00的回答一针见血啊

答得好!完全正确,哈哈

网友:
多看下英语吧

如果英语过关,这个就不应该是问题了哟

网友F:
偶都是这样写,没出现过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