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个S3C2410的PCB,6层板设计,内存条式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11):
漂亮啊

是不是也可以走成PCI总线的???

楼主:
这个接口不是PCI的,是DIMM144

我用它做板子,出现了问题,有了解内情的麻烦指导一下,这个板子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无论拿到什么东东,都应该认真的去思考检查错误!!!!

就像手机收到一个您XXX大奖的短信一样,呵呵...

网友C:
说说什么问题!

大家才好分析一下,另外,没有原理图,只能挨个引脚对线了,比较麻烦。

楼主:
用烧写工具CPU检测到,但是NAND flash没有检测到

没有办法烧写程序。nand flash在另外一块板子上,通过插槽连接。

网友D:
这个板子上有FLASH

网友E:
6层的板查错太困难了.

主要因为不是自己画的...不熟悉呢.

网友C:
有一个方法,可以将 PCB to SCH,

但是我没用过,有用过的兄弟嘛?

楼主:
这个板子是由FLASH,是NOR flash,价格比较贵,就没有买

网友D:
呵呵

呵呵,有钱做6层板,没钱买FLASH吗。:)

我的意思是,先用板上的NOR flash跑起来,然后可以调试板外的NAND问题。

什么烧写工具能检测到NAND FLASH?有点怀疑。

网友C:
兄弟,这块板,我怎么看都像 阳初 的!

单是又有一点差别,等我晚上回家有时间,对一下管脚!

楼主:
哦,谢谢

我不知道那个公司的,当初就是从网上下载的,然后就是做板,焊接...

网友F:
你他大意了,网上的东西不能太相信

网友G:
是不是网上流传的那个2410(144)板?

我也做了,不过没调,只把2410焊上了,其他元件不太好找。

我是把他的6曾板改成了四层板,去掉了中间的两层电源,在其他层重新铺铜做的,和我自己设计的2410板拼在一起做了PCB。

他的原理图没什么问题,你先拿jtag调试代理检测一下2410,如果调试代理都检测不出来,则说明板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源、复位和JTAG部分。

等jtag调试代理检测到2410,那用nor flash跑程序是可以的,除非nor flash与2410的连线错了,

2410的jtag部分能工作的话,用软件是可以检测到nand flash的。

先一步一步查查看吧~

楼主:
板子我已经做出

元件也焊接上,就是没有焊接nor flash ,片子不好买。

我自己在地板上做nand flash,现在是JTAG口能检测到,就是用烧写工具可以检测到CPU ,烧写的时候没有检测到NAND FLASH。

贴个底板的图麻烦给看看是不是问题出现在这方面。

另外,烧写nand flash 和nor flash是不是完全可以用工具可以烧写,不用自己编程什么的吧。我做硬件,另外一个人做软件,我感觉是就像51,DSP什么的烧写工具可以直接烧写。可是他一直坚称需要编程,很麻烦.....

楼主:
电路是按照某开发公司的电路设计的NAND flash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查找问题

网友G:
能检测到就说明2410一半在工作了~

不知道你的sdram是否已经调试好? 烧写nor flash的时候会用到.烧nand flash的时候好象也用到了
如果你用的软件不能烧写nand flash,建议自己改参数,或者自己写2410应用程序来烧录, nand flash烧录软件是有针对性的.

你可以先测试sdram和nor flash,然后将2410test这个程序运行起来,用这个可以烧录nand flash的.

nor 和  nand的烧录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同事说对了一部分,如果你先用烧录器把flash烧好了再焊,就和你说的51方式一样了.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测试SDRAM

没有烧写程序怎么测试SDRAM好使哪

我同事说没有烧写程序什么也干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只做过一些单片机,DSP的东东。ARM第一次上手,还是只画画板子,时间紧就用了别人的板子

楼主:
SDRAM测试

现在有点明白,可以用ADS设置地址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去,明天上班让同事测试一下

还有S3C2410内部的cache存储器能当RAM使用吗

网友H:
To:ahong007 能够给俺发一份PCB图

glorystart#yahoo.cn

#更换为@谢谢

网友I:
这个板子有些小问题的

要注意检查

网友J:
我已经找到原理图

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G:
没办法买到元件,没法调,

上面的那个2410都已经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