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inux 下开关量的采集

楼主(2008-01-14):
我现在用的是arm9   +   linux,现要做一个有关开关量采集的程序,主要是采集机床通电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的信号,我知道需要看那个英文的S3C2410X数据手册里面的I/O   ports   部分,但因为刚开始接触arm,不知如何入手,有没有例程或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啊,我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啊

就只是io 开关量采集 , 主要是没接触过, 哪位能指点下
急切希望能得到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您已经对Linux及驱动熟悉,s3c2410公版的linux原码下就有

类似的例子.对着数据手册上看,应该很快就可以理解.
看情况楼主对硬件不了解,最好和您的硬件工程师沟通沟通

网友B:
大致工作就是写一个IO驱动跟一个应用程序

但前提是你已经有一个稳定的ARM-LINUX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