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10usb device 控制器

楼主(2008-01-16):
在2410 usb device 控制器的其中一个寄存器
IN_CSR1_REG 里面 第6位 CLR_DATA_TOGGLE
官方说明是:
Used in Set-up procedure.
0: There are alternation of DATA0 and DATA1
1: The data toggle bit is cleared and PID in
packet will maintain DATA0

然后我看到一些程序在初始化usb device 控制器的时候会把这一位置1
为什么要置1呢?
这样的话不就是把PID固定为DATA0?

楼主:
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把这一位置1其实是要把首发PID设置为DATA0,这是usb协议规定的。
在以后的发送过程中会把这一位置0,使得控制器可以在DATA0和DATA1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