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建websever服务器

楼主(2008-01-18):
  这几天要在arm9的linux上搭个WEBSEVER服务器,一头雾水啊,从哪开始都不知道?楼主好像上次做过一个,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A:
你就是这个楼的楼主

估计你是说版主吧  你问问wangkj

网友B:
httpd 或者boa

网友C:
移植一个boa吧,只需作些配置编译即可

网友D:
我把apache移植过来了,包括php

网友E:
好像用boa的多,

网友F:
.

感觉boa不好用。
busybox里面的httpd足矣。
应该算是apache的精简版了。

网友G:
你需要webserver做什么?

如果任务量不大,用些嵌入式的很方便,代码量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