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问题

楼主(2008-01-21):
最近在用2410的SPI口接收16位的温度数据,时序是这样的:
(1)设置SPPRE寄存器
(2)设置SPCON寄存器:Polling,en-SCK,master,low,A,normal
(3)设置SPPIN寄存器:dis-ENMUL,SBO,release
(4)发送寄存器一直发送0xff,接收寄存器每READY一次接收一次8位的数据,接收两次完成一次数据的接收
(5)设置SPCON寄存器:Polling,dis-SCK,master,low,A,normal

但是读到的数据总是不对,差了将近一半呢,请大虾们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SPI

高手快来呀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差异没注意到或时序错误

按下面文档操作,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SPI驱动程序设计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

网友B:
IO管脚应该已经配置成SPI接口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虾们帮忙,问题解决了,是CPHA设错了,应该是Format B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何无论我发送多少数据,在CLK的使能和禁能的过程中,CLK引脚只能检测到一个尖峰脉冲呢?按说不是应该传一位数据就需要一个CLK么?

网友C:
量错了吧?

网友D(2008-02-26):
CLK引脚只能检测到一个尖峰脉冲

你量错了吧?你量的应该是SPI片选吧,再试一次看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吧,别告诉我是用普通示波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