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位大虾用过TI公司的AD采集芯片ADS1211

楼主(2008-01-23):
有哪位大虾用过TI公司的AD采集芯片ADS1211,能否提供开发资料或一些经验!

我MSN:kernel21cn@sohu.com .
现有的设计是参考网上一些资料:资料如下:

将电路设置为从动方式,增益GAIN选为1,加速因子TMR为16,fXIN选择10MHz,抽取率(DR)为312(即100111000 ,相当于0X38),fDATA为10MHz并选择单极性输入和半自动校准方式,同时选择通道输入1,具体的初始化,测量程序和读写延时子程序如下:

说明:ARM7的   P1.14    接    ADS1211的   DRDY
     ARM7的   P1.27    接    ADS1211的   SDOUT
     ARM7的   P1.16    接    ADS1211的   SDIO
     ARM7的   P1.17    接    ADS1211的   SCLK

★★★★★★ADS1211芯片初始化 的代码:★★★★★★
//2008年1月14号,先等待DRDY变高,再等它变低
    while((IOPIN1&(1<<14))==0X00)
    {};  //说明,DRDY接的是我用的ARM7芯片的P1.14脚

    while((IOPIN1&(1<<14))!=0X00)
    {};//等待DRDY到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为止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write_byte_ads2(0x64);
        //设置INSR 指令寄存器,设置ADS1211芯片等会写 CMR
          //从第0X03个字节开始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write_byte_ads2(0x52);//设置写最高字节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write_byte_ads2(0x20);//选择半自动校准模式,增益PGA为1,通道1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write_byte_ads2(0x81);//根据抽取率=fxin*TMR/(Fdata*512);计算抽取率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write_byte_ads2(0x38);
                                                                         //TMR设置为为16;Fdata为1000;Fxin为10M,得到抽取率为312.5

★★★★★★读SDOUT输出数据的 代码:★★★★★★

/********************************************************************
** 函数名称   read_byte_ads2(void)
** 函数功能 :读出ADS1211寄存器中数据
** 入口参数 :输入数字量
** 出口参数 :无
**************************************************************/
INT8U    read_byte_ads2(void)
{
    INT8U    read_data;
    static    INT8U i;
    static    INT8U j;
    static    INT32U k;
    static    INT32U m=0;
    static    INT16U    n;
    m=0;
    read_data=0;
    for(i=8;i>0;i--)
    {
        j=i-1;
        IOSET1=1<<17;//sclk=1;ADS1211的SCLK置位

        for (n=0; n<30; n++)  //2008--1--22
        {};//大概延时60us
        k=IOPIN1;

        //说明,ARM7芯片的P1.27引脚接ADS1211的SDOUT
        m=(INT8U)((k&0x08000000)>>27);//读取SDOUT/2;P1.27

             read_data|=(m<<j);
        IOCLR1=1<<17;//sclk2=0;ADS1211/2的SCLK清零
        for (n=0; n<30; n++)  //2008--1--22
                    {};//大概延时60us

    }
    return(read_data);
}

★★★★★★通过SDIO引脚往ADS1211写 的代码:★★★★★★

void    write_byte_ads2(INT8U in_data)
{
    static    INT8U i;
    static    INT8U j;
    static    INT32U k;
    static    INT16U    m;

    IOCLR1=1<<17;  //说明我用的ARM7引脚P1.17接ADS1211芯片的SCLK
    for (m=0; m<300; m++)
    {};//大概延时35us

    for(i=8;i>0;i--)
    {
       j=i-1;
       IOSET1=1<<17;//sclk2=1;ADS1211的SCLK置位
       for (m=0; m<30; m++)
       {};//大概延时3.5us

            k=IOPIN1;
       IOPIN1=((k&(~(1<<16)))|(((in_data>>j)&0X01)<<16));
            //说明:我用的ARM7引脚P1.16接ADS1211芯片的SDIO

            for (m=0; m<30; m++)
       {};//大概延时3.5us

            IOCLR1=1<<17;
       for (m=0; m<30; m++)
       {};//大概延时3.5us

    }

}

★★★★★★每次读取ADS1211进行AD转换后数据代码:★★★★★★
void    ads2_return_data(INT8U ad_num)
{
    INT16U    volatile    i;

         //2008年1月14号,改先等待DRDY变高,再等它变低
    while((IOPIN1&(1<<14))==0X00)
    {};

    while((IOPIN1&(1<<14))!=0X00)
    {};//DRDY/2等待到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为止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0us

         write_byte_ads2(0xc0);//此条指令,意思是读DOR寄存器中值,读3个字节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ad_data[ad_num][0]=read_byte_ads2();//最高字节部分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ad_data[ad_num][1]=read_byte_ads2();//中间字节部分

    for (i=0; i<300; i++)
    {};//大概延时35us

    ad_data[ad_num][2]=read_byte_ads2();//最低字节部分

}

网友A:
布线、布局……

楼主:
mohanwei,您用过ADS1211,交流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