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嵌入式不解,嵌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8-01-25):
ARM一般是来跑系统的,
出厂的芯片也是空的,
需要烧入启动程序,
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写的程序通过USB,下载到memory中,
最后就可以跑memory里面的程序.
我所不理解的是,
如果在启动程序中,添加了一段我自己写的函数aa,
然后通过usb下的程序pro里面会调用到 函数aa,
usb下的程序pro它怎么 能够找到  函数aa ?

网友A:
找不到了,是两个独力的程序

网友B:
可以的

如果没有做地址重新映射(remap),  bb可以根据函数地址调用aa;
aa的具体地址在编译器生成的符号表或者lst文件里面可以查到。
入口参数请参考ARM的函数调用规范;

如果进行了remap操作,那么就不行了。

网友B:
re

x86里面,在DOS调用BIOS或者DOS INT调用,就是同样的原理。

楼主:
thank you, 受教了

网友C: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