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把编译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当中,谢谢指导

楼主(2008-01-26):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3楼: 下面这个20070505版本会新一点

[推荐]WINARM 20070505下载!从下面连接的地址下载WinARM-20070505_sfx.exe,安装,比如C:C:WinARM

http://www.siwawi.arubi.uni-kl.de/avr_projects/arm_projects/WinARM-20070505.zip

http://www.siwawi.arubi.uni-kl.de/avr_projects/arm_projects/WinARM-20070505_sfx.exe

http://www.siwawi.arubi.uni-kl.de/avr_projects/arm_projects/WinARM_20070505_readme.html

设定环境变量:
点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
编辑"环境变量" -》系统变量
(假设你你放在 C:winarm)
你在path中加入: ; C:Winarmin; C:Winarmutilsin;即可使用WinARM进行编译了。

网友B:
因为这样,每次编译时就可以找到编译命令了

比如,您要执行编译命令如:  C:Winarmin,而您又不在C:Winarmin路径下,您只能输入C:Winarmin,如果添加了环境变量,您只需输入bin即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