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怎么改程序

楼主(2008-01-30):
AC, ni, ST, area, ck
 AREA    Heap, DATA, NOINIT
bottom_of_heap    SPACE   1

        AREA    StackBottom, DATA, NOINIT
bottom_of_Stacks    SPACE   1

        AREA    HeapTop, DATA, NOINIT
top_of_heap

        AREA    Stacks, DATA, NOINIT
StackUsr

    END

Error   : A1268E: Unmatched conditional or macro
Startup.s line 305

  305 000000ec     END

1 Error, 0 Warnings

帮忙看看怎么改程序

网友A:
应该是一个macro没有定义,

找一下Startup.s line 305  ,查该行的宏定义,把它加进来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