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楼主(2008-01-31):
有没有FLASH字编程不用擦除扇区的FLASH,帮忙推荐下型号,谢谢!
大小为1M*16,电压为3.3V

网友A:
字编程的还叫FLASH?

字编程的还怎么FLASH?

楼主:
你的意思是没有这种FLASH?

你的意思是没有这种FLASH?

网友B:
FLASH可以单字节写,但擦除则至少要一个扇区

不用擦除的是EEPROM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了

就是说,我不檫除,一个地址只能写一边吗????

网友C:
不完全是

NOR FLASH是按位编程的:当前是1的位可以写成0;已经是0的位不能写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