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08-02-01):
我现在想在内部RAM中分配出4K的空间做FLASH的环存,请问这4K在分散加载文件中算是堆,还是栈啊!!

网友A:
绕口令

可以是堆,可以是栈,可以既不是堆又不是栈。
可以既是堆又是栈吗?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B:
可以是堆,可以是栈,可以既不是堆又不是栈

但不可以既是堆又是栈吧?

网友C:
也可以既是堆又是栈

函数中定义一个大的局部数组,再把它作为堆进行二次分配,就成了即是堆又是栈了,仅仅是可以而已,现实中这样用是很危险的,也很麻烦。

网友D:
djyos

 说得有道理,局部数组就是成了桟,如果对局部数组在局部函数里进行重新多次动态分配,就成了堆了。
 LZ,ram空间是否最为堆和桟,是可以自己操作的,与具体的操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