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能发不能收

楼主(2008-02-02):
at91rm9200+rtl8201BL
ping 主机,通过网络监听,发现,主机能收到arp请求,但是回应给arm,arm收不到。

ifconfig 看到的rx数量为0. 连接到txd,rxd的网络差分信号经过测量是没问题的。
挨个查查看是不是哪个信号线断掉了。

楼主:
rxc 信号应该是25M,发现是28M

txc信号是对的,25M,换10M hub对了,是2.5M,收发都正常。

网友A:
还有HUB卖?

现如今,最低配置也只能买到switch吧,再往上就router了。

楼主:
hub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有的卖,做抓包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