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arm编译器支持interrupt关键字定义中断啊

楼主(2008-02-02):
在讲arm的书上看到有个中断代码用interrupt 4声明,但是没有讲用的什么编译器,不知道ads是否支持这个,请各位高手给小弟讲一下,3q

网友A:
google一下,具体的例子,自己看

google一下,具体的例子,自己看,
这样提高最快.
可以用proteus仿真lpc系列arm,验证一下.

网友B:
iar

我就不信书上没说!

网友C:
记错了吧

有书上倒是讲了使用 __isr 关键字

网友D:
学什么编译器

就用编译器要求的中断写法.各个软件都不相同的.....

网友E:
记得好象 ADS 和 IAR 都支持;

不过最确定的方法还是相关的文档;
另:楼主不会用这个选择 IDE 的吧?呵呵;

网友F:
IAR for arm

__isr 是IAR for AVR的

我也是印象,因为编译器用的太多了,有点混淆。

网友G:
Cortex M3不需要interrupt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