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使用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8-02-03):
我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软件中用C语言编写了一段程序来运算一个数据,然后把运算结果用“printf”函数打出来。程序编译都没有错误,可是,不知道执行哪个命令才能在电脑上看到结果。
请问这个软件可以这么用吗?即把想要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我为了试一下这个功能,单编了一个很简单的printf输出语句,也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A:
只接观看变量就可以

网友B:
Re

在Terminal I/O窗口里。

网友C:
同意楼上

如果你是想在串口中输出是不能用printf的,printf这个函数只能用在仿真中

网友D:
通常都是用软件仿真的方法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在带硬件仿真器的时候,一遇到printf就死机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printf是“假”的
不是keil中理解的哪样

网友F(2013-11-20):
编译时总出现:Fatal Error[e62]: File name "C:\Users\delll\Desktop\创新基金项目\步进电机程序现用\Debug\Exe\bjdj.hex" used for multiple files
和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怎么修改急!

网友F:
在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软件编译时总出现:Fatal Error[e62]: File name "C:\Users\delll\Desktop\创新基金项目\步进电机程序现用\Debug\Exe\bjdj.hex" used for multiple files
和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怎么修改急!
求指教!!!

网友G:
printf依赖于你的底层实现的.

网友H(2014-07-01):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侠们即速帮忙,谢谢!

网友H:
编译时总出现:Fatal Error[e62]: File name "C:\Users\delll\Desktop\创新基金项目\步进电机程序现用\Debug\Exe\bjdj.hex" used for multiple files
和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怎么修改急!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侠们即速帮忙,谢谢!

网友I(2017-03-24):
引用 网友H:
编译时总出现:Fatal Error[e62]: File name "C:\Users\delll\Desktop\创新基金项目\步进电机程序现用\Debu ...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