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启动代码

楼主(2008-02-16):
以下的代码是什么意思,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网友A:
定义一个结构化内存表

FILED 简写成 # 定义结构化内存表的数据域
MAP   简写成 ^ 定义结构化内存表的首地址

这段数据定义在SDRAM中,用于存放中断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