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WEB SEVER问题?

楼主(2008-02-16):
   BOA还是一个不错的服务器,近来在LINUX上编译并测试过动态网页.本来是打算在ARM9上跑BOA,现在要换到ARM7上跑BAO了,虽然uCLinux软件包里有BOA,把BOA选中编译通过了,但就是运行不起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制作过RAM DISK,测试板是周立功公司的SMART ARM2200,BOA怎样才可以在上面跑起来??

网友A:
44b0上运行过 记得要加个密码文件才可以 不然会报错

楼主:
44B0上跑BOA的资料可能较多,我不知道44B0上也是不是有RAM DISK

网友B:
SMARTARM2200上有现成的CGI动态网页程序

    支持FTP上传下载,SD卡/CF卡/HDD/RAMFS/ROMFS,支持FAT12/FAT16/FAT32文件系统,CGI编程,完整BSD协议栈,体积特别特别小,实现了完整功能。提供演示程序,点灯、列文件目录、交互网页、设置RTC、画图、操作蜂鸣器、GPIO等。

    有SMARTARM2200开发板的话,现在立即就可以体验动态网页的效果,在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中心有bin演示程序。

    动态网页详细文档见:动态网页

    这个方案比uClinux + BOA方案速度快,体积小。有演示程序、有开发库、有应用程序源码、有详细文档、有各种加载程序、支持各种文件系统和存储介质,还提供技术支持和定制服务,你只要把它down下去就可以验证思路了,把模板一改就变成你写的程序了,Very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