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正常板子现在出现auto-configuration failed(以前好用)

楼主(2008-02-23):
一年前做了两块板子,atmel55800,仿真正常,并且写入了程序。但是现在打开multiIce两块板子都出现auto-configuration failed,但是以前写入的程序都能运行正常。仿真器在别的板子上正常,两块板子又能正确运行以前的程序,仿真器到cpu的六根连线都通的,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试一下手动配置,如果也失败.就要查CPU的一些关键信号线.

或者用JTAG再试着重新烧写以前的程序,看是否成功

楼主:
关键是找不到arm核,又用电烙铁点了一遍,有时好用,有时

关键是找不到arm核,又用电烙铁点了一遍,有时好用,用了一会儿,又不行了,再用电烙铁点一遍,碰巧又能用了,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真不知什么原因?如果电源接触不好,芯片又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