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搞ARM7,要做个产品了_续2,当前进度

楼主(2008-02-23):
现在电路板可是上电了,有个问题需要注意,有三个大电容黄色的方型的哪一种,是钽电容,他们有横线的那一端是正极,我就搞反了。
第一步是液晶屏,但是现在还没有搞好,小问题很多。我原来也用过在51上。这次移值不太顺利。要是有个范例就好了。我说的是AT91SAM7S64上使用T6963的范例,可是没有。对了有几个问题还是要注意的,首先电平要注意,我的T6963使用是5V,两者使用电阻相连。需要如此的设置。
 //关闭上拉电阻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A,LCD_MASK|LCD_data);
  //输出开漏
  AT91F_PIO_MultiDriverEnable(AT91C_BASE_PIOA,LCD_MASK|LCD_data);
这样才能得到5V的电压。

/*-----------------*/
/* LCD T6963 定义 */
/*-----------------*/
/*                                 PIO   Flash    PA    PB   PIN */
#define CD              (1<<20)    /* PA20 / PGMEN0 & PWM0 TIOA0  48 */
#define CE              (1<<19)    /* PA19 / PGMEN1 & PWM1 TIOB0  47 */
#define RD              (1<<18)    /* PA19          & PWM2 SCK0   44 */
#define WD              (1<<17)    /* PA18          & TWD  NPCS3  43 */

#define LCD_data0              (1<<23)    /* PA23*/
#define LCD_data1              (1<<24)    /* PA24*/
#define LCD_data2              (1<<25)    /* PA25*/
#define LCD_data3              (1<<26)    /* PA26*/
#define LCD_data4              (1<<27)    /* PA27*/
#define LCD_data5              (1<<28)    /* PA28*/
#define LCD_data6              (1<<29)    /* PA29*/
#define LCD_data7              (1<<30)    /* PA30*/

#define LCD_MASK        (CE|CD|RD|WD)
#define LCD_data        (LCD_data0|LCD_data1|LCD_data2|LCD_data3|LCD_data4|LCD_data5|LCD_data6|LCD_data7)

网友A:
呵呵

数据线和我用的一样嘛 嘿嘿

楼主:
你的程序可以控制液晶屏了吗?

网友B:
2楼,6963与KS108/107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