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ARM板,有靓图

楼主(2008-02-25):
刚刚完成PCB的初版LAYOUT

3.5英吋的板卡,双面板,PC104端子标准。
上面:LVC16245,总线接口。
右上:NOR-FLASH,用于BIOS启动引导。
中间:CPU,W90N745,ARM7TDMI内核,80M的速度。
左边:8~64M字节SDRAM,32M~2G字节的NAND-FLASH,SDRAM里跑程序,NAND-FLASH跑文件系统。
中下:SPI接口的NOR-FLASH,用于存参数、程序等重要数据。
左下:3.3V/1.8V电源。
下面:IIS接口的双通道音频输出,可以直接驱动16欧的耳机。
右下:蜂鸣器、RTC电池。

系统从BOIS开始引导启动,然后把程序读入SDRAM里直接运行,在整个应用过程中不对BIOS芯片的改写操作,增强了系统的健壮性。
BIOS采用PLCC封装的FLASH,插针型插座,升级时把BIOS芯片拔掉换新就可以实现,而且BIOS芯片可以集中批量的烧写,方便生产工艺。
当然,把R44电阻装上后也可以在线升级BIOS程序。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多谢

本就想搞成单面放置元件呢,这样生产的工艺就更简单好做了。但是单面放不下,只好在背面放几个电阻电容了。
走线是7mil的,一般厂都可以做,间距是12mil的,白痴也做不短路。

CPU便宜、整个板子上都用很廉价的片子,性能要做的超级好,成本超级低,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A:
强!比b2都强!

 呵呵. 听说b2 掉下来了.

网友B:
楼主. winbond的这颗ARM多少钱?

楼主:
w90n745现在30来元就搞定了

网友C:
成本超级低,垃圾中的战斗机!

这句话,我喜欢!

网友D:
楼主好像不是用的protel画的?

楼主:
用的是PADS画的,个人感觉比PROTEL好用

走线比PROTEL操作方便,尤其走总线的功能、差分线、等长线的功能比PROTEL方便多了

网友E:
re

很牛,很垃圾

网友B:
价格是低。 但技术服务不好. 都没什么资料

网友F:
花了心思的作品

两点可以改进:
1. SDRAM部分应该还可以调整得更好,可以留出更多的铺铜的面积。
2. 电源部分的布局/走线应该还可以优化。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
板子是自己用的,没有打算卖出去,这个图只是和二姨家的各位兄弟交流一下,新手看了,长点见识,高人看了,指点一二,能让大家都能有所获。

本来产品想做成一块板,但是可能会有几种同类产品用这个,有些接口不一样,所以就搞成核心板+底板方式,这个只是刚刚画好的核心板而已。两面板只是为了打样方便,节约成本,查线方便,降低开发难度而已。

下周板子回来,要抽空调试了,希望调试能够顺利。

网友G:
都是线啊

网友H:
牛,很不错的板子。

PADS运行起来,比PROTEL要轻松很多。

楼主:
调试进行了一些了

标称速度是80M,最高速度飙到了160M还可以运行,只是芯片有些发热,爽呀!

只可惜这个片子是赛扬级的芯片,价钱虽然便宜,功能比710减少了些,只有16位的外部总线,160M速度的话,带宽只有320M,比起710的32位总线性能会有逊色,不过便宜就是最爽之处啦,工业级的东东不在乎速度逊色一些,简单稳定就是好。

这个片子测试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已经测试的功能表现的令人满意,从布线就感觉很顺畅,管教排列很合理,容易布线。

还有一个令人称道之处就是IO口都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内部上拉电阻,可以节省电路板空间,用起来方便,又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麻烦程度。

网友I:
没有什么容阻电路和模拟电路

基本全是数字信号,信号都比较整齐,不是很难布.

如果有很的多模拟信号处理线就不怎么好搞

网友J:
板子漂亮

"只可惜这个片子是赛扬级的芯片"==>>这个不同意

顶多只有486->P90级别,DMIPS和赛扬级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K:
这款片子好买吗?

我网上查了一下,感觉卖的人很少。

网友L:
过孔的盘设置的太大了

网友M:
都是艺术品

楼主:
片子好买

有专门的代理商好以买到。

过孔小一些,过孔的焊盘大些有好处,这样打孔时那里白痴厂家都不容易出错,偏一些都没关系,更容易生产。

艺术品谈不上,只要好用,性能高,可靠性好的就是好东东。

楼主(2008-04-01):
板子正在调试中...

已焊上了大部分芯片,看起来很漂亮,给两张照片大家看一下。

网友N:
RE:

你的PC104总线怎么骑到板子的两边了??
标准的PC104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O:
兄弟,你QQ多少?

我正在做710的板子,以前没做过这么大的,帮帮忙指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