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转换的最便宜的arm多少钱?什么型号?

楼主(2008-02-25):
(无正文)

楼主:
或者找个便宜的ad转换器也行

a/d转换没做过,希望做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500us的ad,8bit足够,不要求精确。

网友A:
不要精度直接用比较器实现呀!

看看周公那里十来块钱的就OK了。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可能用ad简单,不想搞那么复杂

网友B:
也就是10几块钱啊,现在ARM里的一般都10位的

当然可能也有高的,也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