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P命令的疑问

楼主(2008-02-26):
为什么很多程序中间会加几个NOP呢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究竟有什么用处吗?
本人很是不理解

网友A:

NOP是一条空指令,作用有二:一是由于时序关系需要加上一个NOP延时一个指令周期.二是增加软件的抗干扰性.

网友B:
在很多8位单片机里就是延时

  不过在有流水线的处理器里,有时候有等待结果的意思,因为流水线还没有产出打算要用的数据,所以用NOP。真是不一而足。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哈哈~~~楼上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