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调过CS8900

楼主(2008-02-29):
   我做的2410核心板和底板,核心板可正常运行。底板上有2个网卡,cs8900和dm9000。dm9000运行正常,但cs8900有问题。
   我的linux系统认出了cs8900,驱动也正常,但是用网线连接不上,灯也不亮。网座用的是J0026D21B。我查了一下,原理图应该是对的,PCB连线也对,20M晶振也启振了,我怀疑是cs8900到J0026D21B的布线问题。
   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驱动是好的,ifconfig也可认出cs8900

网友A:
灯也不亮,应该还是在物理接口上.注意CS8900的有个管脚的电阻

楼主:
回复主题:谁调过CS8900

你说的是CS8900到J0026D21B的电阻值吗?
我原来用同样的原理图做过板子,是通的。
我也想到可能是J0026D21B接口处电阻电容的问题。我参考过三星官方的和其他电路,用不同RJ-45,电阻值不同。电阻值我也改过,但是是随机改的,也不通

网友A:
是指CS8900第93脚连接的电阻,精度好像是1%的

网友B:
回复主题:谁调过CS8900

情况不足以说明MCU已经可以正确的控制网卡了,建议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