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07-08-25):
在ATMEL提供的RAMDISK中的MOUNT命令没有支持NFS,所以要删除ramdisk/bin/mount,重新编译BUSYBOX,选择静态编译,把生成的busybox拷贝到/ramdisk/bin,执行ln –s busybox mount。

我是刚刚接触linux,对以上理解有点困难,等待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现在我的板子和pc机能够互相ping通!想建立nfs文件系统,板子上现在是uimage和ramdisk-http,但是就是不能够挂载pc端的一个文件系统,过程参考的是阿南的<<嵌入式linux笔记》,但是不好使。不知道原因是不是ramdisk文件系统的原因?

网友A:
"ln –s busybox mount" why?

先试试能否在PC机上mount通自己,再让目标机mount

楼主:
能够在pc机上mount自己的/home到/mnt.

删除ramdisk/bin/mount,删除了mount,用一个busybox里面的mount,然后连接到busybox?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