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DM9000A的兄弟

楼主(2007-08-27):
外部的EEPROM 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去掉对芯片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有影响.

如果芯片的配置由程序完成.

楼主:
多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B(2010-05-15):
不用也可,存mac地址等信息
www.cmtekchina.com

网友C:
存储一些信息

网友D(2010-09-06):
外部的EEPROM是存储MAC值的。如果不用MAC值,其实可以不要这个存储器。QQ:1604206301

网友E(2011-03-02):
如果外置rom不用存储任何信息,那是多余的!
如果有存储内容,很多时候断电后就等于重新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