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中,我用8279扩展的键盘,为什么有一个键盘的值得不到

楼主(2007-08-28):
我用8279扩展4*4的键盘,但是发现其中一个键盘的值按下后得不到,而其他按键的值可以
正常得到,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哥大姐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void key()interrupt 2 using 2
{
   uchar kk;
     COM8279=0xd1;
     COM8279=0x00;
     COM8279=0x2a;

   kk=COM8279;
   while (kk&0x0f==0);      //无键按下等待
   COM8279=0x40;         //读fifo ram 命令
   flag=1;
}

void dealkey()
{

    if(flag==1)
        {
            flag=0;
            m=DAT8279;

        }
    switch(m)
    {
               case 0xd8:
                   keyVal=0xd8;
             break;
               case 0xd9:
                   keyVal=0xd9;
                    break;
               case 0xda:
                    keyVal=0xda;
                    break;
               case 0xdb://得不到键值的按键,但此键若与其它按键做成组合键,
                           却能得到正确键值,不知为什么
                    keyVal=0xdb;
                    break;
               case 0xd3:
                    keyVal=0xd3;
                    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A:
把0db改为0dc

楼主:
呵呵!你真搞笑啊,能不能有其他办法?

楼主:
大虾们给提一下其他建议!

网友B:
芯片复位功能处理和按键消抖处理好了吗?

准确地址?

楼主:
消抖没处理,应为8279本身就带消抖功能。

复位和地址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