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Keil for ARM中如何查看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7-08-28):
在网上看到说用X:0X0000或者说用D X:0 的都有,但我怎么试都不行啊。
我用的是nand_flash,str710做CPU的。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对arm来说地址空间是连续的

一般0地址,直接输入0x0就可以了。NAND没办法看,因为它没地址,只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