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与9200

楼主(2008-04-22):
在9200上扩出两个S29GL128N,先下载loader程序和U-boot程序下载正常,但对读取S29GL128N设备ID时,两个S29GL128N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对flash进行ERASE操作也显示“OK”,但查看FLASH状态时,发现内部并不为FFFF,将IMAGE从SDRAM中COPY到FLASH时,提示“编程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

今天又看了一下,将芯片取下重新焊接,也没有能解决问题。郁闷。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检查操作时序和PCB布线

网友A:
另外,总线上除了这两片闪存之外,

还挂了什么器件?是否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