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是否能够处理4MHz的实时数据

楼主(2008-04-23):
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卡,将AD采集过来的实时数据直接发送到AT91rm9200处理器上,AD的速率是4MHZ,AT91rm9200的最高频率180MHz,200MIPS,运行Linux嵌入式系统。
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AT91rm9200的速度是否能够将数据实时接收下来,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估计不行,你上了系统就可能被系统打断采集工作

即使不上,ARM9上很难按高速均匀的间隔采集AD(这对信号采集是最起码要求),说错请拍砖

网友B:
dma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建议你使用AVR32-UC3

使用32M的SDRAM,做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