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7X256下UCOS无法进FIQ中断,求助?

楼主(2008-04-24):
我的UCOS无法进FIQ中断,困扰一周了,请大伙看看问题出在哪!

UCOS是下载的官方的源码,在IAR上移植好的.我在上面加了中断,加中断的方法和在单任务下的一样:串口0,串口1的初始化和中断设置

void Usart_init ( void )
{
     AT91C_BASE_PIOA->    PIO_PDR= (AT91C_PA0_RXD0) |(AT91C_PA1_TXD0 );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A, (AT91C_PA0_RXD0) |(AT91C_PA1_TXD0 ));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USART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US0 ) ;
    // Usart Configure
       AT91F_US_Configure (AT91C_BASE_US0, AT91B_MCK, AT91C_US_ASYNC_MODE, AT91_BAUD_RATE, 0);
    // Enable usart
    AT91C_BASE_US0->US_CR = AT91C_US_RXEN | AT91C_US_TXEN;

       //* Enable USART IT error and RXRDY
        //AT91F_US_EnableIt(AT91C_BASE_US0,AT91C_US_TIMEOUT | AT91C_US_FRAME | AT91C_US_OVRE |AT91C_US_RXRDY);
          AT91F_US_EnableIt(AT91C_BASE_US0,AT91C_US_RXRDY);
        //* open Usart 0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0, USART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Usart0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0);

        AT91C_BASE_PIOA->PIO_PDR= (AT91C_PA5_RXD1) |(AT91C_PA6_TXD1 );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A, (AT91C_PA5_RXD1) |(AT91C_PA6_TXD1 ));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USART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US1 ) ;
    // Usart Configure
        AT91F_US_Configure (AT91C_BASE_US1, AT91B_MCK, AT91C_US_ASYNC_MODE,9600, 0);

    // Enable usart
    AT91C_BASE_US1->US_CR = AT91C_US_RXEN | AT91C_US_TXEN;

    //* Enable USART IT error and RXRDY
        //AT91F_US_EnableIt(AT91C_BASE_US1,AT91C_US_TIMEOUT | AT91C_US_FRAME | AT91C_US_OVRE |AT91C_US_RXRDY);
          AT91F_US_EnableIt(AT91C_BASE_US1,AT91C_US_RXRDY);
        //* open Usart 1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USART1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Usart1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ifdef LOCAL_DEBUG
       DBGU_WrStr("  USART initialization ok!!  ");
       #endif
}

经过测试以上代码都能正常运行,也能进中断.于是我加入了FIQ中断代码如下:

Void Fiq_Init(void)
{
AT91F_PIO_CfgPeriph(AT91C_BASE_PIOA,1<<29,0);
AT91F_PIO_CfgInput(AT91C_BASE_PIOA, 1<<29);
AT91F_PIO_InputFilterEnable(AT91C_BASE_PIOA, 1<<29);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A, 1<<29);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 AT91C_ID_FIQ,FIQ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EXT_NEGATIVE_EDGE, FIQ_init_handler   );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FIQ);
// generate FIQ interrupt by software
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FIQ) ;
}
用7X256的PA29的外设A,即FIQ,有下降沿触发中断.这个函数在单任务下运行没问题.但移植到UCOS中后,执行到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FIQ) ;就会死机,先将该句屏蔽.
开始仿真发现下降沿来临时触发了中断,程序跳转到了OS_CPU_A.ASM中的OS_CPU_ARM_EXCEPT_FIQ_HANDLER,执行FIQ的相关处理.然后执行OS_EXCEPT_HANDLER ,但没有执行我定义的FIQ_init_handler()函数.
另外仿真时有跳转到OS_CPU_ARM_EXCEPT_DATA_ABORT_HANDLER的情况.

OS_EXCEPT_HANDLER (CPU_INT32U  except_id)在OS_CPU_A.ASM中调用时,其参数except_id是怎么确定的?

如果不让UCOS管理FIQ中断应怎样设置呢?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12-03-08):
同样的问题!~芯片是LPC2468  顶一下!~~
1# lyhstudio

网友A:
你好,关于ucosii系统中如何管理FIQ中断的问题,你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用的是LPC2468,虽然芯片不一样,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谢谢 先。

我的邮箱是DTV-ZL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