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有个疑问,为了防止位翻转加校验,但是。。

楼主(2008-04-25):
为了防止位翻转加校验,如果校验位也出现翻转怎么办。。。。

网友A:
同时翻转的几率很小

同时翻转的几率很小,nand也不会用在很关键的地方,在关键的地方用也会有其他校验和冗余,一般不会出事

网友B:
要做到数据安全,最简单的算法就是加入CRC校验,

CRC校验极之的安全,如要实行纠错,最简单的方法,多备份两个带CRC校验的数据包,假如三个CRC全错,就实行,三中取二的大过半数纠错。最后进行CRC再校验。
复杂一点的可加入RS算法,再进行行列扭转(术语上的交织处理),这样对于连续位的错误同样能纠正。

网友C:
想要真正的安全,还是有备份机制比较好,例如磁盘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