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RVD1.81版本,不胜感激

楼主(2008-04-25):
RVD1.8不稳定,只好用AXD调试。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A:
arm网站可以下到1.8.1的补丁

我是把1.8.1的补丁直接覆盖到1.8上用的,虽然说明说不能这样,呵呵。
不过还是偶尔会出现应用程序出错,主要是在加载程序后运行时,或提示是源代码有更改,是否重新加载,一加载就中招了。记得加载完后不要太快按运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