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烧写在FLASH,然后在RAM里运行

楼主(2008-04-26):
最近写一个更新程序,因为写FLASH的时候不可以同时读,所以想着在RAM里面运行,具体该如何做,现在的难点在于,程序按FLASH的地址为编译,COPY到RAM中就产生的地址偏移量,如果是一条一条执行下就没问题,PC+1就行了,但遇到跳转,就不能跳到正确的位置了,应该如何,高手指点一下,或有更好的方法给小弟说说.谢谢!

网友A:
楼主找一个S3C2440的启动代码分析一下吧

网友B:
这是一个与BootLoader相关的问题

楼主可以看看Scatter Loading和Loader程序相关的资料,书籍

网友C:
re

大部分embedded都是采用ROM-base的,
程序从Flash启动,将系统copy到RAM,在RAM上运行,
可以在线升级Flash中程序,和存取Flash数据。。。

网友D:
主要是要在boot里面处理好中断向量表

网友E:
re

以44B0为例:
一上电,PC的值为0,这由硬件决定,编译器和连接器无能为力。
在0地址处,放一条相对跳转指令,跳过中断向量区,进行一些初始化,注意这个时候程序还是在FLASH里执行。
执行完一些初始化后,就要进行由FLASH到RAM的代码拷贝过程了,代码拷贝是先把 拷贝子程序 拷贝到RAM中去,然后跳转到RAM中,运行拷贝子程序,将剩余的代码拷贝过去。

网友F:
万变不离其宗,要把写flash的那段编译到RAM,

固化到flash,升级的时候copy到对应的RAM中去,

网友G:
ARM中可以采用分散加载方法实现

你可以到ARM公司网站或到www.smartever.com网站下载ADS开发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G:
为什么我回的贴见不到内容?

为什么我回的贴见不到内容?www.smartever.com